FX1N-60MT-001中DRVI.DRVA指令在程序中最多可用几次?

楼主(2014-07-08):
各位大神指导一下!FX1N-60MT-001中DRVI.DRVA指令在程序中最多可用几次?

网友A:
曾经看到有人在一个程序里面用过5次都没问题
下载积分:+2(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B:
写这类程序建议别用太多的同一条指令,用M****来转换最好,这是经验问题!!
下载积分:+2(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C:
可以反复使用,但驱动同一输出(Y0或Y1)时,有条件限制,具体看FX指令手册。
下载积分:+2(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D:
可以用m加上指针来切换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E:
见过有人用过二三十次以上,看的我头都大
下载积分:+3(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见过有人用过二三十次以上,看的我头都大
用这么多次一旦在出现问题时,检查是很头疼。但是为了防止盗用程序用此方法甚好!!!
下载积分:+3(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F:
不要超过6次!
下载积分:+2(刘特斌)

网友G:
4楼说的好
下载积分:+2(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H:
看看,到底是啥好东西

网友I:
可以多次使用
下载积分:+3(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J:
四楼高端大气

网友K:
用可用多次,不过程序有一点处理不好就会死机。
下载积分:+3(刘特斌)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