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14-07-08):
我想用FX2N-2AD读取LWGYA流量传感器的数值,应该如何接线?

网友A:
不把流量传感器的图片发上来,很多人没有见过,怎么帮你,说明书接线图也可以,模拟量很简单

网友B:
流量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非标准信号,这样的信号是不能直接上传到PLC的AD模块里的,要通过流量转换、显示仪表来完成非标准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的转换。 一般的流量转换、显示仪表都有4-20mA、1-5V的电流电压输出,这样就可以通过正常的接线完成。我上传一个接线的图你一看就明白。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