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和FX3U通讯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7-08):
我使用工控机和FX3UPLC通讯,计算机使用串口按照1次/1s的频率给PLC发送一串(24个字节)数据,PLC根据收到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和动作,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为:计算机只可以对PLC进行一次操作,继续操作时PLC就不再有动作,必须将PLC stop再run后,计算机才可对PLC进行另外一次操作,如此反复。。。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指点

网友A:
通讯格式是如何设置的?发送频率能否降低?

楼主:
我使用的是无协议通讯,8位数据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无起始符、无结束符、无校验、协议格式1. 使用的指令为:[MOV H81 D8120] , [RST M8161] ,[RS D502 K0 D490 K24], PLC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进行相应的输出,每次的输出状态倒也是正确的,就是只能进行一次操作,当电脑的发送数据改变时,必须重新启动PLC才能继续一次操作, 数据发送的频率可调,我也试用了2s发送一次,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用的是USB转串口的吧?用主机自带的串口就没问题了。

楼主:
我没有使用USB转串口,使用德甲就是232的串口线

网友C:
請問板大
你用無線通訊時連接PC
那麻PLC裡面還需要寫程式碼跟PC通訊?

网友B:
你程序的执行部分正确吗,我觉得你描述的这个情况是由于PLC程序执行软元件和通讯软元件的逻辑关系没处理好。发程序 上来大家给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