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做过转盘式组装机编程

楼主(2014-07-08):
分割器六工位自动组装机:四个组装位(四个不同零件),一个检测位,一个下料位;有做过的朋友指教一下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以前做过,使用步进指令。

网友B:
用步进加移位指令做过八工位的自动插端子机

网友C:
这个简单,就控制一个带刹车离合的马达就行了。。。

网友D:
做过一四分度的汽车上用的传感器组装的设备,用的伺服
用分割器很好做

网友E:
我做过十二工位的自动装配,用移位指令,转盘转一次移一位,相应工位工作,挺简单的,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网友F:
楼主先说一下用的什么型号PLC?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G: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41478.html
我做的

网友H:
刚到这里来,十足的菜鸟,希望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