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最近用台达PLC与上位机做通讯,上位机向PLC发数据用modbus通讯,PLC向上位机发设备状态用RS指令。上位机第一次发的数据,PLC能收到并能做相应的动作,动作完成后PLC向上位机发OK信号,之后,发现M1122不能复位,一直处于ON状态,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用上位机主动去读PLC数据行不行,那样容易做一点
上位机数据处理量太大,主动读取的话影响上位机对其他数据的处理

网友B:
台达好像有自己的协议的,串口通信检验码是FCS和OMRON的一样,用MODBUS也可以,台达有MODBUS指令,封装了CRC校验码,不过台达的我没用过,西门子的是成功通讯过的。

网友C:
應該是上位機對PLC做輪詢比較OK吧?
是的,我以前做也是上位机做轮询,这次的情况是上位机对另外一台仪器的数据处理量太大,再对plc做轮询影响了上位机的数据处理速度,所以想用rs指令主动发设备状态。

楼主:
问题补充,今天加了几条指令,现在监视M1122,M1123,M1129,M1140,M1141,在rs指令运行结束后,都为OFF,但是还是不能通信。第一次pc写数据下去,plc收到并执行动作,完成后反馈ok信号,第二次pc发数据plc就收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