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50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4-07-08):
三菱GT1050触摸屏触屏不灵,偶尔能按动一两下,更换过触摸屏,更换过开关电源均无效,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更换过触摸屏,更换过开关电源均无效
都做到这一步了,考虑软件问题

楼主:
这套程序在其它设备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通信线被干扰了,通信成功率太低。把线重插好或换线或布线更换位置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注意信号屏蔽,还有画面按钮是不是太靠近了太边角了,而按不到

楼主:
同意三楼的

网友D:
可能是通讯出了问题。屏既然换过了,那检查通讯线和PLC.
也有可能是通讯设置有问题,能通讯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