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Q68DAVN的报警

楼主(2014-07-09):
最近发现我的模拟量Q68DAVN模块上的error灯亮,说明有故障存在,可是我的系统还是在正常运行,未发现一些异常,不知如何得知此故障信息进而加以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关注一下呢?

网友A:
证明是灯坏了,或者是误报警。

网友B:
有可能内部数据超限。
可以在线读取故障信息的。

楼主:
通过GX-developer编程软件,可以在线读取故障信息,找出出错代码吗?怎样找呢?还是需要其他软件?

网友B:
通过GX-developer编程软件,可以在线读取故障信息,
在线,PLC监控就行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