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GOT-LWD如何进入系统菜单,如何下载触摸屏内画面程序

楼主(2014-07-09):
大家好:
我司有三菱F940GOT-LWD触摸屏(RS232和RS422接口各1个)。
我用三菱FX232-CAB-1数据线想把触摸屏内“画面软件”下载,但提示连接超时,无法连接触摸屏。
触摸屏开机前,长按触摸屏左上角,但出现画面,好像提示要输入密码?问题是这么老的触摸屏,有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系统菜单的功能吗?
到底如何才能下载触摸屏内“画面软件”,还请高手告知,
以上,多谢

网友A:
有加密功能,输入密码后才能进入系统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