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达K909仪表和威纶TK607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09):
modbus rtu通讯,485方式的
总是连接不上。
请教下原因。
连线比较简单,一个正+ 一个负-。应该没有接错。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modbus rtu通讯地址使用不当也会通讯不上 还有就是软元件读写 例如3X 4X 4X 6X等 有时候不能混用 数据错误也是不行的。波特率 字节 校验 都要一致,。还有仪表地址是十六进制 要转换成十进制(通常还要加1),通讯不成功原因很多

网友B:
泛达的跟永宏的PLC做过MODBUS
看看自己的设置.

网友C:
可以先用MODUBS主站软件,进行测试,是仪表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然后在用MODUBS从站软件与HMI,进行测试。这样就能很方便的判断出,是HMI的问题,还是仪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