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40A接收不到脉冲

楼主(2014-07-09):
MR-JE-40A伺服放大器按正反脉冲接线方式接线完毕,但是放大器接收不到任何脉冲,不知是何故?

网友A:
检查接线是否有误;
检查电源是否正确

网友B:
首先确认清楚放大器是否真的接受不到脉冲,不知你所指的接受不到脉冲是从报警信息中提示的,还是自己检测的?一般此放大器有几个信号需要注意:力矩限制、到位控制、本身故障信号等。如果这些信号不正常,会停止放大器工作。如果检测从伺服输出确实没有脉冲发出,则检查接线、电源及相应参数是否有误?

网友C: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注意NPN PNP接收方式,公共端有没有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