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H网模块怎么设置

楼主(2014-07-09):
描述:主站 1号站
描述:普通站 15号站
描述:普通站 14号站
这里面的参数到底怎么设置 是怎么对应的 为什么14号站有一个发送的信号站是 B27C4 而在15号的程序却找不到这个信号而是B00C4

楼主:
本人急啊请大哥们帮帮我 小弟跪谢!!!!!!!!!!!!!!

楼主:
再加两张照片

网友A:
没明白你要了解什么?

网友B:
请看清楚 NO.15站和NO.14站的网络分配 NO.15站 LB1380~LB149F 对应B0~B11F NO.14站 LB1410~LB14FF 对应B2790~B287F NO.14站的B27C4 对应LB1444 NO.15站的LB1444 对应CPU侧的B0C4 以此类推 因为你从站的B和W设置的比较混乱 倒置实际使用的时候要换算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谢谢大哥解答 已经知道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问下 15号站的刷新参数 设置里最上面的 SB传送 和SW传送 是什么意思 应该怎么设置
底下的传送1 2 3 4 5.。。。。。 等 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传送 直接范围给打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B:
SB和SW是网络链接用的一些标志位和状态检测 具体看手册 有详细说明 你只用一个H网 无所谓的 默认就可以了 至于那么多传送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不影响你的正常运行就好了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为什么 14号 15号站的设置范围不再主站的范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