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9):
S7的314C-2DP型号314-6CG03-0AB0程序中使用SFB46数字输出的定位功能块。生产线有一年多未开机,现重新上电,其它都正常,就SFB46功能块程序控制的设备在手动和自动都无法工作,用手动方式进行调试,在线监控功能块SFB46的输入都正确,手动按钮快速点动时,SFB46输出的WORKING由0变为1,ERR输出为W#16#0000,按久一点WORKING一直为0,ERR输出为W#16#2000,PLC控制设备的输出点上述两种情况都无输出,另一条生产线SFB46的输入都正确时,一切正常。请教各位大侠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
没能彻底解决,手动和自动运行一段距离ERR就从W#16#0000变为W#16#2000,从ERR-A复位后,ERR变为W#16#0000又能动作,望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不小心,删错了,还把回收站清空了,咋办啊?
、、、、、、、、

网友B:
请楼主是如何解决的。谢谢。关键对你现场的程序和控制原理不了解。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S7的314C-2DP型号6ES7314-6CG03-0AB0程序中使用SFB46数字输出定位功能块,用欧姆龙编码器从定位模块的DI+0.0和DI+0.1输入位置反馈信号,从DO+0.0,DO+0.1和DO+0.3输出快速,慢速和反方向信号。从SFB46的DIR-M输入手动信号,从其它的输入端输入各端手动要求的相应信号,快速按手动按钮,SFB46输出ERR显示W#16#0000,控制的DO+0.0和DO+0.3有输出,再按手动按钮还能继续动作,按久一点动作一段后ERR显示W#16#2000,ERROR从FALSE变为TRUE,控制的DO+0.0和DO+0.3就停止,手动复位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手动动作。自动方式时从START输入自动信号,其它自动所需相应都满足要求,控制的DO+0.0和DO+0.3有输出,但ERR显示W#16#2000,ERROR从FALSE变为TRUE,不能进行下一个动作,手动复位后才能进行下一个自动动作,为什么会报警和不能动作,编码器,PLC和中间的传输线都换过,请教各位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