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如题,马达,编码器都进水了,要怎么处理,还能用吗?型号是HF-SP81.

网友A:
试着吹干,或许还可以用
  • 下载积分:+1(gongkong@)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

网友B:
    短时进水,问题不大,有相应密封的。如果是工作环境有水长时间浸泡,如果是24那就是线圈接地了!如果是16.20,21那就是编码器挂了!

网友C:
    进水后只要不送电,将能取下的元件拆下用酒精浸泡、晾干,本体用灯泡烘烤。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D:
    买新品吧,又不用你出钱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进水,问题不大,有相应密封的。如果是工作环境有水长时间浸泡,如果是24那就是线圈接地了!如果是16.20,21那就是编码器挂了!

    现在是E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后只要不送电,将能取下的元件拆下用酒精浸泡、晾干,本体用灯泡烘烤。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确认编码器坏了!可以更换个好的编码器上去用吗?要进行些什么调整呢?

网友E:
    买新马达HF-SP81找我  我有4台现货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认编码器坏了!可以更换个好的编码器上去用吗?要进行些什么调整呢?

    伺服电机编码器自己不太好换,貌似要校对编码器磁场零位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芬兰KEMPPI(肯比)焊机交流群1775592,1775721!

网友G:
    编码器独立于伺服电机,可拆卸更换,不过要区分系统是采用什么模式:增量式或绝对式。存在编码器是绝对式编码器,但系统采用增量型回原点方式的可能,这样的话原点矫正很简单。如果系统采用绝对式回原点方式,那还是电话咨询厂方技术支持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伺服电机编码器自己不太好换,貌似要校对编码器磁场零位的。

    这个型号的编码器是独立的!可以拆卸更换!会拧螺丝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编码器独立于伺服电机,可拆卸更换,不过要区分系统是采用什么模式:增量式或绝对式。存在编码器是绝对式编码器,但系统采用增量型回原点方式的可能,这样的话原点矫正很简单。如果系统采用绝对式回原点方式,那还是电话咨询厂方技术支持吧

    此型号的编码器不分绝对或相对!只有这一个型号的匹配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型号的编码器不分绝对或相对!只有这一个型号的匹配编码器!
只是绝对系统加电池。

网友H:
晒干吹干再通电

网友I: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搞定。单独的编码器有卖吗?这个型号的零点好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