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更换怎么设置

楼主(2014-07-10):
各位好!现在公司有一台设备使用的是proface的GP2501的触摸屏,现在采购不到备件了,此设备为关键设备,为以防万一;想用新屏代替,量尺寸proface的GP4500的尺寸是和现有屏一致的,请问如何代替。谢谢!!

网友A:
软件不一样,用GP-EX 把2500的程序转换为4500的就可以了

楼主:
哦,那地址什么的是一样的吗?然后再PLC里也要设置还对

楼主:
看图右边的是新图

楼主:
原先的屏是GP2500的,接的是PLC的QJ7124N
新屏接的是GP4501,直接接到PLC的CPU模块上

网友B:
新屏的程序有了吗?

网友A:
3楼左图时COM 端口连接,右图是网口连接难道CPU也换新的了?

楼主:
没有,CPU还是原来的。新屏的程序还没有

网友C:
程序发给我 我帮你替换 如果还需要的话 邮箱
jackal_walk@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