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link 的问题QJ61BT11N 跟32CCL通讯

楼主(2014-07-10):
描述:用9个1K的电阻并联做成的终端电阻,量个是108欧姆,接线是DA 接DA ,DB接DB ,DG接DG
描述:请各位高手介绍下X0 X0F X1在里面的特别的意义,这个测试时,X0是不亮的
cclink 的问题QJ61BT11N 跟32CCL通讯
不成功,
采用Q00UJ 跟FX2N,
附图

楼主:
用9个1K的电阻并联做成的终端电阻,量个是108欧姆,接线是DA 接DA ,DB接DB ,DG接DG

楼主:
没人回啊

网友A:
手册上有 分别是故障 READY 和数据连接中吧 具体看手册去吧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请问是什么手册,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B:
解决了说说心得吧

网友C:
解决了楼主就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