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助:卧式塑料注塑机plc程序

楼主(2014-07-10):
急需一个卧式塑料注塑机plc程序。哪位大师有的?谢了!

网友A:
这种机器有专门控制器,用普通的PLC做不经济。需要带很多模块。主要是模拟量及温度,程序难度不很大,但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有专门控制器,用普通的PLC做不经济。需要带很多模块。主要是模拟量及温度,程序难度不很大,但量不小。
输入主要是按钮、接近开关、行程开关等数字量及温控模块,输出由指示灯、电磁阀线圈、油泵马达启仃、温控输出可以是数字量或模似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