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小弟刚入工控行业不久,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到18个伺服,感觉用PLC写太复杂了,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控制方式

网友A:
为什么我发帖子不能被管理员通过啊?借你的帖子说下

请教个问题  我这么接线对吗
我新手 谢谢哈

网友B:
三菱Q173CPU可以带32轴伺服 Q系列基板可以挂3个Q173CPU 总共可以带96 如果还要多 就要CC-LINK IE通讯再连CPU 欧姆龙NJ501CPU 最大可以带64轴 如果还要多 就用EtherNet/IP通讯再连CPU

网友C:
赞同楼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赞同楼上的

网友E:
据说基恩士的有  你可以参考参考 ,建议用通讯做
男儿当自强

网友F:
运动控制器Q173D应该可以

网友G(2015-05-12):
选用运行控制吧,松下,三菱,基恩士,OMRON,西门子都有这种运动控制器的

网友H:
用横河吧一百条轴都得。

网友I:
plc是做不了你这事的了,通信就难做,响应也慢。工控机装运动控制卡有性价比,一般控制要求,国产运动卡也不差。
秋风送叶

网友J:
看具体控制要求,如果有多轴配合,插补什么的。那就173的一次性解决,如果没有,那J3-T的驱动器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G:
引用 网友I:
plc是做不了你这事的了,通信就难做,响应也慢。工控机装运动控制卡有性价比,一般控制要求,国产运动卡也不差。

这位仁兄可能不了解PLC吧,现在PLC厂家都有自己的运动控制器,通讯速度非常快 不用担心

网友K:
运动控制器

网友L:
S7-200

网友M:
用PLC做的成本太高,深圳有个好像雷塞的运动卡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

网友N:
大多数厂家的高端PLC都可以完成你提的要求,我知道的,施耐德的PLC可以架LXM23系列伺服,走CanOpen通信来控制伺服,能带32轴。编程语言也很灵活,可以尝试!

网友O:
很多都可以做的,如安川的运动控制模块,台达的一款PLC,都可以做的,看你怎么选择
学习学习~~

网友P:
用运动cpu控制,

网友Q(2015-06-16):
用运动控制器吧,plc写程序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