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PID控制的附加模块选择

楼主(2014-07-10):
做温度PID控制,是不是选取FX2N-4AD和FX2N-4DA就可以?只有FX2N-4AD能否实现?基础单元是3U的?新人求指点

网友A:
定值控制还是跑程序?
FX3u系列的话就不要加模块了,编程也烦的。
图方便的话用带通讯的温控器吧!性能又好,有方便。成本也不高。
直接用编程口用无协议通讯方式交换数据(3u效验都省了) 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