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前辈看下我这三菱FX1S外部接线对不对 万分感谢、

楼主(2014-07-10):
本人小菜鸟,对于接线还不是很懂,我这么接线对吗?
望各位前辈指正下。谢谢啊。

网友A:
第一图输出端24V接PLC24V+,第二图理论可以,,但是最好加24V中间继电器,

网友A:
不对,COM0与Y0是一个通道,

网友B:
第一个图三线感应器可以接plc24V电源,第二个图com搞错了,com是plc直流负极。应该com0对应y0.com1对应y1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