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ABS绝对定位转向问题

楼主(2014-07-10):
三菱ABS绝对定位时,怎么确定电机转向?怎样让电机始终正转定位、反转定位或者就近路线定位?请教大家!

网友A:
你看一下DRVA和DRVI指令吧

网友B:
转向由程序自动控制,不需要你操心

网友C:
始终正转或反转如果怕数据溢出就
对脉冲记数清零,都是程序可实现的

楼主:
如果程序中使用多个定位,而其中一个或几个需要固定转向怎么做啊?用Q172DSCPU!请教各位!

网友D:
绝对位取决于你给出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