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简单的一句, LDM10   SET Y1

这里的M10我想可能是M14, M15, 要用变址寄存器,怎么用? 比如在屏上面做一个数值输入,输入4,这里就变成LDM14 ,

网友A:
D0就是屏上输入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0就是屏上输入的值
[attachment=123323]

谢谢,我也这样做过,问题是只有选择PLC类型为3U时,才能输入LD M10Z0或 LD M10V0, 选择3G或2N时,输入LD M10Z0输入不了

网友B:
数值多不多,不多就比较输出吧。

网友C:
FX2n好像是,LD ,AND ,OUT等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顺序指令和步进梯形图不可变址修改!

网友D:
數値判定輸出可以嗎?

--[=  D0  K4]--------------[SET  Y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値判定輸出可以嗎?

--[=  D0  K4]--------------[SET  Y0]

这个我知道,就是想搞明白变址

楼主:
已经得到三菱的答复,FX3G、FX2N不支持这种编写方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