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0):
本人小菜鸟,对于接线还不是很懂,我这么接线对吗?
望各位前辈指正下。谢谢啊。
三菱工控那边管理员不给通过啊,不能留言。为什么啊?
我只好试试这里能不能行了、

网友A:
接线正确,建议输出加保护装置。
你的问题,如果看看手册,完全无问题,因为手册上就有现成的接线图。而且比你的还丰富。
你好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我想问下  之前有个人跟我说我COM端怎么能接220V呢
COM端那边接220V交流的L或N 都不行吗?

我后来是把COM0  COM1 COM2 COM3这些全部接到220VAC 的L ,然后输出比如说继电器线圈一端接Y0  另一端接N.这样我试了是可以的。
但上面的接线图我没敢接,我怕烧了端子,那样是正确的吗?

网友B:
接线完全正确
你好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我想问下  之前有个人跟我说我COM端怎么能接220V呢
COM端那边接220V交流的L或N 都不行吗?

我后来是把COM0  COM1 COM2 COM3这些全部接到220VAC 的L ,然后输出比如说继电器线圈一端接Y0  另一端接N.这样我试了是可以的。
但上面的接线图我没敢接,我怕烧了端子,那样是正确的吗?

网友C:
基本正确啦。如果有不确定的,你可以边写程序边测试嘛。比如就接一个启动开关。就可以测试你的PLC电源,DC24V电源,输入点X2是否正确。把每一个输入输出点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的项目。
你好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我想问下  之前有个人跟我说我COM端怎么能接220V呢
COM端那边接220V交流的L或N 都不行吗?

我后来是把COM0  COM1 COM2 COM3这些全部接到220VAC 的L ,然后输出比如说继电器线圈一端接Y0  另一端接N.这样我试了是可以的。
但上面的接线图我没敢接,我怕烧了端子,那样是正确的吗?
QQ76214024

网友D:
记得COM接0V哦,接近开关为NPN的不。
COM一定要接0V吗  我图上接的是220VAC的L或N  不可以吗?

网友E:
接线正确。
你好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我想问下  之前有个人跟我说我COM端怎么能接220V呢
COM端那边接220V交流的L或N 都不行吗?

我后来是把COM0  COM1 COM2 COM3这些全部接到220VAC 的L ,然后输出比如说继电器线圈一端接Y0  另一端接N.这样我试了是可以的。
但上面的接线图我没敢接,我怕烧了端子,那样是正确的吗?

网友F:
我就是直接把220V加到输出端的com0、com1、com2,全部是220v线圈的话就全部并起来。然后从y0、y1、y2输出给线圈,另一端接N线。

网友G:
输入的S/S接了没?
  •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你以为是3U?

网友H:
    1S没有S/S端子

网友I:
    三线制的接近开关不是只有输出接到X0上吗?它的电源应该是重新引的吧?

网友J:
    接近开关的接线应该有问题。三线开关的电源线棕色线接PLC下面一排端子的24+,黑色线接输入端,确保开关是NPN输出。

网友K:
    楼主看看手册啊,继电器输出的COM 与输入点的COM没有任何电气连接,只是个触点的一端。上面画的图是正确的,不要看表面,要看内部图。接近开关选NPN的就OK,否则,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