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31C-ST143B-V3怎么下载系统程序

楼主(2014-07-10):
描述:开机界面
选择第二项
[upload=1][upload=1][upload=1]我手头一个OMRON的触摸屏型号为:NT31C-ST143B-V3,前段时间出现花屏,后来拆下来单独通上电,反正也坏了,瞎点一通结果就出现了那个选择语言的界面,重启也一样。
然后就尝试下载界面文件一直出现通讯错误的报警。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先下载一个系统程序然后在下载界面文件吗?

网友A:
需要先下载系统程序,相当于电脑的操作系统,然后下载工程界面,相当于你要运行等软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清楚了。请问有没有日文版的系统程序?

楼主:
我在NTST4.8里面找到了一个系统程序(英文),下载进去后可以进入工程界面下载模式,但是下载我自己的界面问价是提示版本不匹配。我以前的系统程序是日文的,NTST4.8里面是英文的,是否跟这个有关?

网友A:
语言需要版本对应匹配的。
真诚感谢!请问您有日语版的系统文件吗?谢谢。

楼主:
请问版主有日语版的系统文件吗?谢谢。

楼主:
哪位大哥有日语版的系统文件,发我一份好吗?
279297762@qq.com
。万分感谢!

楼主:
哪位大哥有日语版的系统文件或NTST,发我一份好吗?
279297762@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B:
"我以前的系统程序是日文的"
恢复你原来的系统程序。如果原系统程序丢失开机就是这个界面,需要重装系统。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C(2015-04-09):
日文系统哪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