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232BD与PC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10):
在下首次使用FX-3U 232BD板与PC通讯。使用的是FX-3U PLC。因为8针的圆孔被触摸屏占用。所以就加了232BD板通讯。想与电脑连接监控程序。可是装上232BD板后。还没插上通讯线。给PLC上电后,SD就一直闪红灯RD没有灯亮。插上通讯线与电脑连接后,打开三菱软件做通信测试,显是不能通信,我不道怎么回事,还请知道的大师多多指点

网友A:
那个坏了 换个试试

楼主:
用过没有,想好了在说

网友B:
乍不直接接到触摸屏就好了别,也一样监视呀

网友C:
不曉得板大需求為何
但是
我目前正在找HMI來用通訊並監視設備上的狀態點位
我中間還多個網路模組所以
要再試試看!!

网友D:
我跟楼主问题差不多422孔我能跟电脑通讯但是com口却一直无法跟电脑连接,楼主您找到问题了么

网友E(2014-08-13):
232BD接2 3 5 电脑那端COM口接3 2 5 ,就是2头的 2 3 对换,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cptbtptp) 真诚感谢!

网友F:
通过HMI联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