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 PLC与电脑通讯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7-10):
使用电脑和FX3U PLC通讯,电脑使用串口按照1次/1S的频率给PLC发送24个字节的一串数据,PLC根据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控制相应的输出端动作,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电脑在不断的发送数据,但是PLC只能进行一次相应的动作,电脑发送的数据更改后,PLC不进行相应的动作,必须将PLC stop 再run 后,PLC才会进行与电脑发送数据相对应的操作动作,操作的动作无误,只是每次都要从新启动PLC才能继续,求大神帮忙解答。。。。。不知道PLC的复位会引起那些量的变化

网友A(2014-08-28):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其实我也想知道FX3U跟电脑怎么通信的,PC怎么发送对应PLC指令给PLC,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

网友B:
用RS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