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10 毫秒定时器不够用,有什么好招?

楼主(2014-07-10):
S7-200 10 毫秒定时器不够用,有什么好招?

网友A:
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HSC0,后使用Q0.0输出脉冲计数,使用中断判断时间到

网友B:
可以用多个定时器组合使用,比如1个定时器的时间到,启动另一个定时器。
或者,用定时器和计数器组合使用,比如定时器时间到作为一个计数。
或者用定时中断,这样更精准一些。

网友C:
不小心,删错了,还把回收站清空了,咋办啊?

网友D:
用周期中断,寄存器累积啊

网友E:
定时器、计数器组合

网友F:
就用每个扫周期的时间累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