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0MC总线型控制器

楼主(2014-07-11):
台达DVP-10MC总线型控制器有哪位大师用过啊?

网友A:
我用的比较多,做的是什么项目?

网友B:
楼上的什么叫做二三次元机械手

网友C(2014-09-02):
台达DVP-10MC总线型控制器,我用过,只不过是用的全是单轴运动指令,用来控制3轴抓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