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我公司有几台三菱plcFX1n系列都出现同一个问题,全部输出指示灯有亮,就是全部继电器不不动作,好像cpu板跟IO板联不上,有谁知道什么问题?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
检查输出公共端的电源。

网友B:
除一楼所说的,另外,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请注意公共端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输出公共端的电源。

请详细看清故障原因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一楼所说的,另外,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请注意公共端的极性。

输出指示灯y0至y37都有亮,继电器不吸合,我指的是y0到y37都不动作啊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这是人家设置了定时禁止输出的命令了,你们一定是和生产设备的厂家有没有了结的问题。这个我可以帮你处理。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人家设置了定时禁止输出的命令了,你们一定是和生产设备的厂家有没有了结的问题。这个我可以帮你处理。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程序是我写的,m8013驱动y0至y37.测试触点好坏,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zsh34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人家设置了定时禁止输出的命令了,你们一定是和生产设备的厂家有没有了结的问题。这个我可以帮你处理。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PLC的输出指示灯亮,怎么会是驱动了M8034呢?

网友C:
看错了,我还以为是 《全部输出指示灯不亮》,抱歉。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要检查供给输出的电源电路。如果所有的设备都是这样就不应该是PLC的问题,你能自己编程不防把PLC拆下,编一段程序测试一下,不就能判断出是PLC的问题还是外部电源的故障了吗。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E:
是MT的还是MR的?如果是MT的,外部电源接反了就会这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详细看清故障原因

1楼说查公共端很对呀,,,,
程序有输出外部不输出不查公共端查什么
还有,确定你的PLC是不是MR继电器输出的,你的输出交直流和PLC型号正确么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G:
板子继电器公共电源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H:
几台都是,会不会是程序禁止输了呀!

网友I(2014-09-19):
PLC 运行了吗

网友J:
一楼说的很对呀

网友K:
按道理说没有什么,PLC都有输出了,继电器不动作,要不就是模块公供端电源或者电源极性错了,还有就是继电器公供端搞错了,或是没接好。模块触点坏你这现象不可能。

网友L:
把这个挖出来干嘛,楼主都不理你们。

网友L:
楼上又把这个挖出来,一句话,假的,而且是不能用的假货。

网友M:
要不继电器问题,货期供电电源,查吓COM0之后的管脚

网友N:
M8013是全部输出继电器间歇性工作的,楼主的PLC Y0-Y37继电器输出数量之多,工作在间歇性状态,电源功耗太大,改为X0驱动y0至y37.全常闭测试触点好坏吧,

网友O(2015-01-30):
是假货吧

网友P:
检查COM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Q:
楼上的都说了。应该是输出模块无供电或电压过低。

网友R(2015-04-24):
我感觉还是公共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