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1):
厂里有一台电机22KW,电机的电流是86A,用的是老式的星三角启动,线圈电压都是100V的,然后热继电器是65-95A,我们已经调至95A,曾经用的好好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这两天热继电器不断调啊,查问题也不知道出在哪里???
我们还有其他的设备也跟他一样的配置型号,但是就没有问题。

求有经验的大神给个检修方向

网友A:
建议把接触器换掉,个人愚见。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接触器的触头,因为这些年了检查一下触头是不是有烧糊导致输出电压不平衡,在检查完接触器后上电测量电压,再测量热保护输出后的电压。希望能帮到你!祝你好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接触器的触头,因为这些年了检查一下触头是不是有烧糊导致输出电压不平衡,在检查完接触器后上电测量电压,再测量热保护输出后的电压。希望能帮到你!祝你好运!

吃完饭就过去检查

网友C:
22kw86A电流,已经超载一倍了,建议拆了热保护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kw86A电流,已经超载一倍了,建议拆了热保护再说。

看清楚人家所说的是额定电流,人家的电机是100V的

网友E:
建议首先用电流表测下实际电流值,是否平衡?如果实际电流未超平衡,检查接触器触点及端子是否松动或热保护已损坏需更换。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F:
    检查接触器主触点及连接导线。

网友G:
    电源和负载是否缺项

网友H:
    建议用钳表测一下电流,电流正常的话将热继电器换掉,电流不正常得检查电机,负载,接触器线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钳表测一下电流,电流正常的话将热继电器换掉,电流不正常得检查电机,负载,接触器线路。

    九楼说的是

网友J:
请问楼主:电动机额定电流是多少?电动机使用的三相电源电压是多少?热继电器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元器件整定参数会出现于新器件时不同,还个新的热继电器试试

网友K:
本人碰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额定电流也是86A,热保护是65-95A,的经常跳,检查电机的电流是正常的,接线也没有问题,好几个老电工都没有检查出来, 其实,主要的问题是,使用的时间久了,热保护下面的绝缘层已经老化,时间一长就会漏电,导致跳闸,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有烧糊的黑色的印子的。(国产的热保护是有一定的寿命的,时间长了必须得更换的)

网友L:
电机和负载长期使用也会磨损使电流增大,先量电流平衡和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