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安川变频器报警OL1原因分析

楼主(2014-07-11):
一台安川A1000变频器报警OL1,现象是轻载时都很正常,当带重载时,出现报警OL1,具反映测得变频器报警时电流还未超额定电流值。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何原因会导致这报警?

楼主:
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2014-09-21):
报OL1时是否一闪一闪的?

网友B:
同问,现场有V1000的也经常报OL1,后来没办法把OL1报警给关了。

网友C:
重载到什么程度,用电流表测测电流是否高于E2-01的设定值,且持续时间多久。
改变载波频率C6-02看看

网友D:
是不是电子保护系数太低了

网友E:
看看这个变频器带的电机后面还有没也一起拖动这个负载的动力,要是后面的动力拖着这个电机跑,变频就报警

网友F(2014-10-27):
L1-01电子人保护关了

网友G:
你选的变频器与电机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