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在不卸载老版CX-ONE编程软件的情况下 能否再安

楼主(2014-07-12):
请教各位老师 在不卸载老版CX-ONE编程软件的情况下 能否再安装一款新版的CX-ONE软件 谢谢

网友A:
沒試過, 不過你可以試一下

网友B:
理论上是高版本会自动卸载低版本后重启再安装 同版本出现的是安装和修复的对话框,
建意还是用CX ONE REMOVE卸载后再安装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