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工业相机和定位问题

楼主(2014-07-12):
产品随意放置,工业相机拍照一下,伺服旋转找产品定位点停止。 这程序怎么编写了 ,,

网友A:
定位用运动控制卡做

网友B:
相机拍出照片是像素坐标,把相机的坐标和要执行的机构坐标统一,相机发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就到什么样的位置

网友C:
那是CCD视觉定位技术

楼主:
谢谢 各位 ,可否详细点点

网友D:
先用相机定位XYR,输出相对或绝对的坐标,然后运动机构按坐标执行!

网友E:
用相机定位XYR,输出相对或绝对的坐标,然后运动机构按坐标执行使得在CCD中可以显示该产品有固定规律的图片,并在CCD视觉定位系统中对该图片进行设置,如注册图片,与当前图片比对,并通过对比的相似度来纠正坐标。

网友F:
这个控制的关键是你的相机采集坐标的信息,如果这个信息采集的及时、准确。用伺服的控制方式(两轴或者三轴)是没有一点问题的。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相机拍出照片是像素坐标,把相机的坐标和要执行的机构坐标统一,相机发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就到什么样的位置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