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4 通信问题

楼主(2014-07-12):
S7-200cpu224 自带的串口不是485 的吗, 为什么可以直接 接在电脑自带的串口上呢 , 电脑自带的那个口不是 232 的吗., 求大神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连接线里面是不是加了232转485的东东呢

楼主:
没有, 就是一根通信电缆,就有点像那个连触摸屏的电缆, 没有加任何转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里面是不是加了232转485的东东呢
没有, 就是一根通信电缆,就有点像那个连触摸屏的电缆, 没有加任何转换的东西,

网友B:
我有一个224的cpu带了一个232和485转换开关但我的编程线只支持485所以没试过23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