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高级问题,2个触摸屏,1个PLC,怎么选型!!!!

楼主(2014-07-12):
1.现在,想用一个PLC,装2个触摸屏分别距离为20米。
2.如果是台达的PLC,可不可以这样用485行不行?触摸屏用哪个品牌。
3.如果是用三菱的PLC选哪种,FX3U行不行还是Q系列?触摸屏用哪个品牌型号?
跪谢

网友A:
触摸屏预算充足的话可以选用富士的屏。
主机与PLC链接,从机与主机连接,4台以内可以使用富士特有的高速通讯,4台以上可以使用普通的485链接,最大可以1台PLC接驳31台触摸屏。
三菱的PLC根据你所使用的工艺特性来选择PLC的种类。
其他国产的以及进口的屏都可以做多屏的项目,只要根据你老板给出的预算随意选用就可以了。
Good Luck~

网友B:
建议可选择威纶通的触摸屏,主屏与PLC连接,从屏与主屏连接即可,在国内用威纶通屏的比较多,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C:
我做过2个威纶通的和LG的PLC之间通讯,主屏与PLC连接,然后从屏与主屏之间可以用RS485连接

网友D:
支持用维纶的屏,是可以的,没做过,但见过是这样的设备,

网友E:
1、三菱的屏支持以太网,所以如果你PLC有以太网,想隔多远都可以。
2、三菱可以屏连接屏,用422连接PLC。232来把屏连接屏。20米勉强可以用。
目前三菱屏用GS2107-WTBD GS2110-WTBD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