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机电机不转

楼主(2014-07-12):
台达变频器型号VFD-M的 使用RS-485通讯连接,通电之后下级电机没电,参数设定p0003,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明确

网友B:
通讯协议,站号,波特率,指令等等都要检查!!!!!!!!!

网友C:
问题描述不清楚,有没有详细的参数设置,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电机是否有电

网友D:
通讯协议,站号,波特率,指令(正、反转,频率)等等都要检查!!!!!!!!!

网友E:
没有数据输入变频器,通信问题

网友F:
故障维修跟看病道理一样,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就凭楼主这两句摸不着边的话,所以给的答案也是摸不着边。
QQ:1056748134

网友G:
找个别的变频器试下,保证程序的通信没问题先了,

网友H:
楼主的问题有点广大无边,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检查变频器是否有报警信息,如果有可以顺藤摸瓜排查;其次检查下是否有输入信号存在,可以给个模拟量试试;如果还不动,详细检查一下你的参数设置,如果是各个变频器通讯串接,格外要注意站号是否正确。

网友I:
缺条件,重新设定

网友J:
你的频率指令来源,也叫操作控制模式选择的是外部键盘操作还是程序运行(外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