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触摸屏和笔记本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12):
这是个从报废设备上拆下来的三菱A970触摸屏,想留着改电路用,我用232转USB把触摸屏连接笔记本,用GT3读取GOT画面,但是显示触摸屏离线,难道也需要先安装驱动?求前辈指导。

网友A:
GT3好像没有A970功能。用GT2。
http://down.ymmfa.com/?id=325

楼主:
我的笔记本是Win7 64位的,GT2支持吗?

网友B:
如果GTD2不支持WIN7,
可以WIN7 64--->虚拟机------>GTD2

网友A:
232转USB好像不可以吧?买条USB-AC30R2-9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