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软件元件属性界面太高

楼主(2014-07-12):
维纶软件元件属性界面太高,导致下面的确认按钮不见了。哪位大侠知道怎样调整,感谢!!!

网友A:
引用楼主周信于2014-07-12 19:11发表的 维纶软件元件属性界面太高 :
维纶软件元件属性界面太高,导致下面的确认按钮不见了。哪位大侠知道怎样调整,感谢!!!
调整电脑的分辨率到最大就可以了。是由于电脑的显示器屏幕太小。

benqa770

网友B:
关键是笔记本的分辨就是1366X768,调不大了。
mythic

网友C:
很恶心这个,每次打开都要移动一次,不会自动记忆上次关闭的位置,属性页内容不多,就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