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控模块PID调节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12):
在三菱温控模块(FX2N-4AD-PT)PID调节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用PWM脉宽调制指令啊,可是PWM输出值必须是Y0和Y1,如果有4组输出的话,那岂不是实现不了

楼主:
对PLC的输出类型是不是有要求呀,继电器的能用吗

网友A:
建议看一下PLC手册的PID指令中的例程,PWM指令不需要用。

网友B:
FX2N-4AD-PT是一个4路将PT100热电阻信号转换成12位数据的三菱特殊AD模块,通过PID调节方式控制时没有必须要非用PWM指令,PWM指令一般是控制位元件,比如继电器。你也可以在后面加一个DA模块(比如FX2N-4DA)这样就可以再控制4路模拟量了。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B:
由于我不知道你的控制方式,我不好给你具体的建议。如果你能将你的方案告诉我,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