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2):
1:水平丝杆  5020   长1800mm    速度 60m/min        联轴器 直径50  重1kg           负载100kg        选择多大的电机

2:水平丝杆  5020   长1800mm    速度 60m/min        联轴器 直径50  重1kg           负载40kg          选择多大的电机

3:垂直丝杆  5020   长1800mm    速度 3.6m/min        联轴器 直径50  重1kg           负载260kg       选择多大的电机

另外

   我要用到的系统中有 一根负载100kg的水平丝杆
                                            一根负载40kg的水平丝杆
                      两根负载260kg的垂直丝杆

   需要4路高速脉冲输出来控制,三菱plc   有没有输出4路高速脉冲的型号?如果没有的话,用什么解决方法好?
   不能用两台plc    公司里办公室斗争太激烈,被人抓到点由头我的方案就会被整下马

楼主:
我自己粗算了一下,负载100kg的水平丝杆用1.5kw电机
                  负载40kg的水平丝杆用0.75kw电机

这样选型合理不?垂直丝杆算不出来,求高手们帮帮我。

三菱新上市的JE系列伺服电机有没有0.75kw 和1.5kw电机?两根垂直丝杆转速只有18转  三菱有没有配套的减速机?

网友A:
JE有0.75KW跟1.5KW的电机!三菱也有配套的减速机!但只配套J2S.J3.J4供应,连电机在一起是整体。带减速机的电机是一般企业消费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