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伺服 PLC求助

楼主(2014-07-12):
1:水平丝杆 5020 长1800mm 速度 60m/min 联轴器 直径50 重1kg 负载100kg 选择多大的电机
2:水平丝杆 5020 长1800mm 速度 60m/min 联轴器 直径50 重1kg 负载40kg 选择多大的电机
3:垂直丝杆 5020 长1800mm 速度 3.6m/min 联轴器 直径50 重1kg 负载260kg 选择多大的电机
另外
我要用到的系统中有 一根负载100kg的水平丝杆
一根负载40kg的水平丝杆
两根负载260kg的垂直丝杆
需要4路高速脉冲输出来控制,三菱plc 有没有输出4路高速脉冲的型号?如果没有的话,用什么解决方法好?
不能用两台plc 公司里办公室斗争太激烈,被人抓到点由头我的方案就会被整下马我自己粗算了一下 负载100kg水平丝杆 1.5KW 负载40kg水平丝杆 0.75kw 垂直丝杆谁能帮我算算 另外 三菱新上市的JE系列伺服电机有没有0.75kw 和1.5kw电机?两根垂直丝杆转速只有18转 三菱有没有配套的减速机?

网友A:
要用三菱的运动控制器,Q系列PLC

网友B:
可以用FX3GC带四轴新出的

网友C: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http://www.t44.com.cn/Download.asp?Down_class=三菱软件资料下载

网友D:
反正也不能太大会影响精度,

网友E:
FX3GA-60MT+1PG,伺服选用JE系列的,0.75KW 220V 3000RPM,就行了.我也正好在做类似的项目.
三菱伺服 PLC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