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3):
由于我是菜鸟、大致了解怎么从已有的PLC中读取程序、但是不敢乱弄、怕把里面的程序弄没了或者乱了、
具体的PLC型号为:S7-200CN    CPU 224XP CN   AC/DC/RLY

第一步点通信,然后COM口都对之后通信上、
第二步就点击工具栏中的  文件   中的上载  或者工具栏中的那个向上的上载箭头就会自动把PLC中的程序读取到电脑上了是吗?

如果这样来会不会把PLC内部的程序给弄乱掉啊?
只要不点下载是不是就不会有事啊?

望各位前辈指点下。

还有,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PLC有没有被加密。
如果这个PLC加密了,前辈们有没有这个型号PLC的解密软件啊?有的话能不能发我一个?
我的邮箱是  604051406@qq.com

在此先谢过各位前辈了哈、

网友A:
1 通讯后,上载,不会造成PLC内数据丢失的问题。如果出现,只能说是凑巧而已。
2 是否有密码,读取的时候会有提示。
3 目前有些情况,不能单纯的软件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