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乐喷泉的问题

楼主(2014-07-13):
大侠们,本人要做一套音乐喷泉,但是不知道音频转换器是那种,请大侠们帮我推荐推荐,还有就是音乐喷泉梯形图的样例,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学学,就是没有思路

网友B:
你先说说你那音乐喷泉有多少路(也就是说有多少根喷射管,包括几根高射和几根低射)??出水口用什么控制?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是在公共场合用还是公司内部公园用??

网友C:
加我QQ254489112,我有朋友前几个月刚做了一台。对了,你是哪里的朋友?

网友D:
我也想问问,以前有这样单都没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