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3):
知道原理的社友帮下忙,  有一加热条 ,包装设备上的,现网上查说采用36V或24V交流电加热(出于安全考虑),用调压器调压控制温度,由于以前没做过这种设备,不知道调压器选哪种的,知道的朋友麻烦给个型号,或者另外的加热方式还有没有,谢谢了
这种加热条

网友A:
记得N年前修理过一台包装封口机,给加热丝供电的好像是交流,用变压器进行降压供电,在变压器输入端进行调压,用的就是类似风扇的调速器(其实就是可控管调压)。希望能帮到你!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N年前修理过一台包装封口机,给加热丝供电的好像是交流,用变压器进行降压供电,在变压器输入端进行调压,用的就是类似风扇的调速器(其实就是可控管调压)。希望能帮到你!祝你好运!!

谢了,不过在X宝上查了一下可控硅调压器,大都220V输入,如用36V,可否。

网友A:
你那意思是调变压器输出端??应该也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可控硅调压器与市电源不隔离,不安全。
一种方法是:  市电-》手动自偶式调压变压器-》隔离变压器-》0~36V-》电热管
另一方法:市电 -》隔离变压器36V  -》可控硅调压器 -》电热管

网友C:
直接有输出36V左右的SCR买,不过原理和4楼差不多,多一点如小电压,小电流输入调压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有输出36V左右的SCR买,不过原理和4楼差不多,多一点如小电压,小电流输入调压等功能...

可否介绍一下型号

楼主:
  不知道这种可以不

网友D:
厂里有这种设备,其实是变压器抽抽头变压,可控硅只是用来控制通断,也就是控制加热时间。是浙江那边小厂生产,没有型号,已经做好的设备。

网友E:
算好功率,选一款隔离变压器。

网友F:
最好最快的方是直接在掏宝上买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解决,找了个220V输入0-30V输出的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A:
中间就没用变压器隔离???没变压器安全吗??

网友B:
所谓36V安全电压,一是电压低,通过人体电阻时产生电流小;二是与市电隔离,没有公共回路,以保安全。
一般可控硅调压器是通过每个周波的导通与截止之比(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平均值,虽然输出的平均(有效)电压能达到36V,但峰值电压并未降低,且与市电未隔离,谈不上安全电压。
如果不加隔离变压器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就没用变压器隔离???没变压器安全吗??

中间没隔离,是不是最好用220/220变压器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没隔离,是不是最好用220/220变压器隔离

那是肯定的!!这加热丝与人体接触是很正常,建议最好加隔离变压器!不差这几个钱,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36V安全电压,一是电压低,通过人体电阻时产生电流小;二是与市电隔离,没有公共回路,以保安全。
一般可控硅调压器是通过每个周波的导通与截止之比(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平均值,虽然输出的平均(有效)电压能达到36V,但峰值电压并未降低,且与市电未隔离,谈不上安全电压。
如果不加隔离变压器是很危险的。

谢谢大侠

网友G:
这个我用过,就叫调压模块,外形跟固态继电器差不多,模拟量控制,不过我用的是美国的一个牌子7百多一个,你找找有国产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用过,就叫调压模块,外形跟固态继电器差不多,模拟量控制,不过我用的是美国的一个牌子7百多一个,你找找有国产的没

X宝一大堆,不过都是0-220V的,0-36V要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