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plc写程序,在编辑指令时的问题

楼主(2014-07-13):
三菱plc写程序,写好了一段,为什么在改写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覆盖,而有时候不能覆盖,同时出现改正确的和没有改的指令,两个并列出现,编写变得有点麻烦,求高手指点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A:
建议改写完几步就变换一下。
你的可能是用按键操作的,有些时候是写入模式和插入模式变换了。

网友B:
Shift+insert 插入行
Shift+insert 插入列
insert 切换输入模式

网友C:
平时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平时就是及时的进行转换并保存,当然,原程序永远先备份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