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3):
公司有台设备,最近频繁报pin伺服异常的警报。
查看发现相应的伺服电机控制器并没有输出警报代码,正常显示d03;但是PLC的QD75模块显示有错误,模块上RUN灯亮,ERR,AX3两个指示灯在闪烁。
设备所用的伺服和PLC都是三菱的。
请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异常?
先谢过各位大侠!

今天找了手册看了一下,手册是这样说的:
出错==》轴错误;纠正措施==》检查外围设备上的缓冲存储器成批处理监视器上观察到的出错并纠正适用参数和定位数据。

我也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大侠能解释一下吗?

===================>>
后面发现是伺服电机编码线长时间跟着设备转动可能出现了虚接的情况,重新把线扎紧就没怎么报警了。

有人能分析分析吗?

网友A:
打电话给三菱技术支持热线   用公司电话打

网友B:
我见过  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先把模块的故障代码调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  同样的问题

那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看了一下手册,说是轴错误,给的纠正措施是:检查外围设备上的缓冲存储器成批处理监视器上观察到的出错并纠正适用参数和定位数据。

我也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给三菱技术支持热线   用公司电话打

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模块的故障代码调出来看看

代码不会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代码不会调

用编程软件诊断一下错误代码,再查QD75手册对应错误处理方法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