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3):
如题通过在触摸屏上设置频率高低,控制变频电机的转速快慢,要怎么配置PLC,触摸屏,模块等,用三菱的,程序怎么写,求指点,最好有范例,大侠帮忙

网友A:
接到多段速端子去吧

网友B:
看看变频器的接线端子说明就出来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是通过在触摸屏上设置频率高低,控制变频电机的转速快慢

楼主:
高手在哪,帮忙看看

楼主:
大侠都到哪儿去了

网友C:
引用楼主fyh1977于2014-07-13 20:05发表的 在触摸屏上设置频率高低,控制变频电机转速快慢问题 :
如题通过在触摸屏上设置频率高低,控制变频电机的转速快慢,要怎么配置PLC,触摸屏,模块等,用三菱的,程序怎么写,求指点,最好有范例,大侠帮忙

以台達變頻器為例
1.以 I/O 接點控制
2.以 DA模組輸出0~10V控制
3.以 RS485通訊控制

楼主:
触摸屏里输入频率数值送到PLC中再控制DA模组0-10V吗

网友D:
用人機RS485直接跟變頻器即可完成

网友E:
通过RS485通讯实现

网友F:
还是485通讯最符合你的要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没必要那么多    你这个可以直接用三菱里面有款变频器    用CC-LINK通讯的变频器   用远程设备   里面有对应地址   设置频率
QPID

网友H:
PLC与变频器通信,直接读写变频器数据

网友I:
可以用485来做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61050-fpage-2.html

网友J:
就三菱Q系列而言,只要加个模拟量模块就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速度,如果要求不高,电位器完全可解决

网友K(2015-05-25):
机台小,方案不实用,价格太高。机台大,器件多,方式多种多样,实现起来容易。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