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的EasyBuilder Pro软件为什么没有TK6070IH的型号

楼主(2014-07-13):
格式emtp转mtp要怎样做,还有威纶的EasyBuilder Pro软件为什么没有TK6070IH的型号的,

网友A:
所用编程软件不同吧,要用8000的吧

网友B:
用8000
菜电

网友C:
8000里面的6070ih2

网友D:
兄弟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我才搞过,EBPRO 这个软件是针对高端触摸屏设计的 也不支持MT6000系列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