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电镀线的行车路线能由现场操作人员自由在触摸屏上设定吗?

楼主(2014-07-14):
编程上要注意那些?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是不可以的

网友B:
我以前想了很久,开始想的是用存储卡来灌程序,后来觉得可以用配方加指针的方式来实现,现在认为可以用配方加子程序的方式还实现。

网友C:
完全可以的,很多年前,我都是做上位机里面的,比较直观,流程可以上传和下载,就算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也可以操作。
做到触摸屏中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要看PLC的编码方式,如果编码复杂的话就要用脚本来实现了。

网友A:
有这个的工程样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