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最近发现,GS2000系列屏,使用GTD3 V1.105K写入程序后偶尔会死机,黑屏。

经过研究,应该是工程文件的启动文件不正确导致,属于软件问题,和触摸屏本体没有关系。

建议使用使用GTD3 V1.109P或更高版本,可避免此问题出现。

已经遇到此问题的用户,可使用如下办法解决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ykykkhor)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0(zyfzxh)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
    学习了,虽然还没接触过GS2000系列。

网友B:
    学习了,很多机型都可以借用的方法
    mythic

网友C:
    GT2000 的花屏现象也是软件造成,即使刷入高版本BOOTOS,后用低版本(1.105K)写工程文件照样花屏,必须用高级版本软件写工程文件

网友D:
    感谢站长提供的帖子,我这里成功解决了GS2107开机卡在开机画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2000 的花屏现象也是软件造成,即使刷入高版本BOOTOS,后用低版本(1.105K)写工程文件照样花屏,必须用高级版本软件写工程文件

    对的,所以建议使用1.109P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