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14):
     S11与S12为输入通道1的两个输入端,S11,S12在内部是不是一个线圈的两端?S11,S12在外围应该怎么接线?在安全继电器接上电源的情况下,直接短接S11,S12输入通道1的指示灯亮不亮,还是S11,S12间接入一个电源输入通道1的指示灯才亮?S34(reset/start)怎么和外围接线,这个端子有复位和启动功能,启动功能怎么用,复位功能又怎么用?Y32是输出端吧,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是不是通道1和通道2都有输入Y32才有输出?坛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记得以前接触过这个安全开关,尤其在老外的控制柜内用的很多,首先S11,S12进行短接指示灯肯定会亮,一般将控制中所需要的连锁的一些点串接到这两点之间,进而进行保护功能。S34一般可以直接接入电源(+),只不过需要加些连锁点进行保护或者直接将S34点与S12点进行连接,同样需要在此之间加些联锁控制点、钥匙开关等。Y32应该是故障输出点,只要有一个通道问题就输出。个人所见,希望能帮到你!
  • 下载积分:+1(佳期如梦) 不懂别瞎BB

网友B:
    A1 A2.接电源。
    S11 S12是一组输入。用来把你所有的安全回路(NC点)串接起来。形成一个闭合回路。
    S21 S22是另一组输入。如果不用,请短接。
    S34 Y32这个是继电器的启动按钮。兼复位。
    用法:当输入回路OK。你还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才能使继电器工作。如果运行中途输入回路被断开(急停异常之类),继电器就不工作。你去解决完问题以后,回路闭合了,还要再回来按一下这个按钮,继电器才开始工作。
    其他4组常开点就是继电器的输出触点。通常给你拓展其他安全回路或是本设备安全执行继电器线圈。
    ~~~~~~~~~
    再说下安全执行继电器。
    这是个普通控制用继电器。通常使用NC触点串入主电路空气开关的跳闸线圈里。
    *******************************
    有必要再理下全过程电路;
    设备优先上控制电源。(独立于主电路。)
    假如安全回路OK。安全继电器待机状态。(假如回路不OK。安全继电器不会工作,并无法强制他工作)
    你按一下安全继电器启动按钮。安全继电器工作。你图右侧触点变换。
    你的图右侧一组NO点事先串入安全执行继电器线圈内。
    安全执行继电器工作。
    安全执行继电器的一组NC事先串入主电路空气开关的跳闸线圈内。(此时,变换为“开点”)
    主电路空气开关合闸。
    设备开始RUN...
    意外:
    如果设备运行中突然意外。安全回路被断。安全继电器停止工作,安全执行继电器也接着停止工作。
    此刻,主电路空开的跳闸线圈就会跳闸!!!(因为事先串进了安全执行继电器的NC点)
  • 下载积分:+5(工控勤哥)

网友C:
    看上面的接线图就知道了

网友D:
    这接线图能看懂算是神奇了。。。。。

    3楼真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 A2.接电源。
    S11 S12是一组输入。用来把你所有的安全回路(NC点)串接起来。形成一个闭合回路。
    S21 S22是另一组输入。如果不用,请短接。
    S34 Y32这个是继电器的启动按钮。兼复位。
    用法:当输入回路OK。你还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才能使继电器工作。如果运行中途输入回路被断开(急停异常之类),继电器就不工作。你去解决完问题以后,回路闭合了,还要再回来按一下这个按钮,继电器才开始工作。

    S34和Y32是分开的吧,S34是复位/开始的输入端,是接电源正吗,Y32应该是一个输出信号,因为在我这设备中,Y32接入一个24VDC的中继的线圈输入端,就是不知Y32输出的是+还是-信号,在什么情况下才有这个输出,是在安全继电器正常工作情况下才有这个输出吗?

楼主:
    查了下资料得知,S34与S12直接短接为自动复位,S34与S12串接一复位按钮为手动复位,Y32是一个输出ov的信号,两个通道都正常工作时才有这个信号输出

网友B:
    简单来说:
    2个独立的输入回路全部闭合,安全继电器才能ON。
    电源接线就不多说了。
    S34 Y32 建议你接常开按钮。不要直接短接。主要还是安全考虑为重。
    图右侧3NO 1NC是输出触点。
    #################
    这样你就全部明白了。至于后续的开发运用,是需要功力和失败来堆积的。。。